楼主(2015-10-14):
上电准备就绪灯不亮,不显示故障,无法启动!请问大仙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A:
1.8母线电压显示多少?母线电压检测不够也不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直流母线的继电器没有吸合

网友B:
为了弄清问题,可以先脱开通讯,用变频器自身的操作面板启动。如果OK,在接入通讯,检查通讯问题。

网友A:
母线电压如果显示不对,继电器也不吸合,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母线电压检测是不对,第一次修伟肯的变频器。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