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由电磁流量计反馈信号给PLC,PLC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通过这些来稳定泵浦的流量。
我想问下有实际运用这套系统的各位,在运行中会出现哪些问题需要完善的或者说需要注意规避的。

网友A:
直接用流量计的信号控制变频器也行,

网友B:
在西门子里 这样用非常完成做个多个项目 三菱 不清楚 不熟 估计PID不好调

网友C:
使用三菱Q系列的模块机做PID控制,真有钱呀。
如果只是单单泵浦流量监控调节程序,可以使用类似恒压供水的解决方案,即一台变频器+流量传感器即可,PID控制使用支持PID功能的变频器进行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三菱Q系列的模块机做PID控制,真有钱呀。
如果只是单单泵浦流量监控调节程序,可以使用类似恒压供水的解决方案,即一台变频器+流量传感器即可,PID控制使用支持PID功能的变频器进行设置即可。
哥,我这是计划改造,原有PLC是三菱Q系列的,16台3.7kw泵计划加装16个流量计,当然是在原有系统上扩充啦。
泵浦原有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只是加装流量计达到流量调节的功能。

网友D:
单回路PID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