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 G5 7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

楼主(2015-10-14):
接手一台康沃 G5 75kw变频器,开始故障为缺相,经检查为驱动v相变压器图中那个CV-T3烧,经拆散重新绕线后,该相可以有输出,整机三相电压比较正常,基本保持在5v的误差,但是带55kw电机空负荷时发现,在频率25以下,电流会在18-24A之间跳动,此时电压也是误差在5v之内,对了,面板电流显示值也是从十几到八九十的变化,上述的18-24A是用指针表检测的,两天了,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哦,忘了说,在35Hz以上时,电流基本稳定,保持在25-26A,还有,在那电流波动的时候,直流母线电压也跟着波动。

网友A:
正常的,上机试吧。

网友B:
正常空载测试变频器电压基本平衡一致,不会差5V,你内部还有一相驱动是坏的

网友C:
驱动电路应该还有故障未修好。

网友D:
楼主上图板子挺新的嘛 不像是有故障的旧板 啊

网友D:
楼主 霍尔线插反了吧

楼主:
那个板的图片是在网上截取的,还有,六楼说霍尔插反,是指电流那个吗?
到今天还是弄不明白那里问题,估计是驱动问题?

网友E:
检查驱动的带载能力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流霍尔接口 有3个 其中IU/IV接线 IW是空的 IU插带白色套管的 IV插带黑色套管的 希望你看明白了

网友D:
输出差5V  是UVW依次差5V吗? 如果是这样 你查电流检测电路吧  跟驱动没关系

楼主:
 汇总一下,9楼,经检查确认,没有插错,插错会提示电流检测故障,还有那个电压误差,在频率25为分界,以上,电压比较平衡,以下,有少少波动,估计是3-5v的波动,回10楼,不是依次相差,之前描述错误。
 现在现象为,带55kw空电机,28Hz以上 电流18A,三相基本平衡,20Hz电流从10-40A跳动,15Hz以下,电机随着电流波动,发出异响。注意,当频率从28往下减,那个电流波动范围越来越大,也就是从基本稳定到坐过山车。
 还有有网友说驱动负荷问题,不懂如何检测,这个输出的G,E电压在停止跟启动之间,接20欧电阻,电流都超过2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上去,您对这个变频器也是蛮熟悉的吧,指点一下哦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变频器也修过一些 但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遇见过  一般测试时也没注意看20HZ时的电流  都是满载时钳下电流平衡就欧了。
有没有更换一下你维修的那块大板试试呢?

网友F:
应该是正常的,像9楼说的线插反,如果霍尔两相之间IU和IV插错了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因为本来电路是一样的,相当于霍尔兑换了一下而已,电压波动5V应该是属于正常范围吧,反正我都认为是正常的,电流在25HZ抖动在有些情况下是有的,有的变频器有跳频功能,可以直接跳过这段频率,上次遇到艾默生在30HZ也会抖动厉害,打电话问客服说正常,现在一直使用没问题,楼主也可以换个电机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是25HZ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25Hz调动,而是25Hz以下,频率越低,电流波动越厉害,不敢用,因为该位置的变频器频率从20到35之间随负荷变化,当变到25Hz以下,机器震动,那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手头没有这种板,淘宝要1600元,没有信心,不知道电脑板出问题会不会这样子,我感觉就是好像低频时的驱动不足,但是又查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虽然电路一样但是插反了好像真不行  有机会你可以试试  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还有这样的,没遇到过,以前其他牌子变频器有插错用的也正常,25HZ以下启动都抖?是不是驱动那边有什么问题,弄好弄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G:
电机轴承好的吗?

网友H:
建议楼主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I:
换台电机试试

楼主:
呵呵,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前两三天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想,狠心的把六个驱动IC全部换掉,这个驱动板使用331j这个集成块,跟316有点区别。
现在低频率还是会波动,但是超过15Hz后基本没事,真心没有办法,交付使用的了。
无语
如图

网友J:
这样的问题很少见,一般都是驱动引起的比较多!驱动电流没有差多远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直流母线电压也跟着波动”感觉象是负载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当时的情况是:不管是7.5kw或是55kw的电机,都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估计不是负载的问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驱动电路在低频时,存在某些不良,如波形不对,等等,在猜测,没有板代换,所以,没有办法去证实..

网友K:
看看直流高压滤波电容是否有容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直流高压滤波电容是否有容量减小
 那么为啥在高频率有正常呢,而且现在运行23Hz电流不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