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我现理解的是复位就是点动急停

网友A:
复位就是机械动作还原回初始状态,不论机械目前在何位置。
急停就是停止继续动作,可以不用还原机械的初始状态。

网友B:
楼主是学什么出身呀?

网友C:
急停通常是停止所有动作(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复位可以是对某些状态的归零等。

网友D:
认证公司的人说过,急停只有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回去按,一般情况是不会去按的可能一年就会按个几次而已。按复位是安全条件满足了,机器可以动作时去按。

网友E:
正常情况下
急停就是全部停止一切动作。

复位分为动作复位 和 错误复位。

难道楼主用的设备点一下 复位 ,动作暂停了?如果这样就是说这个设备用“复位”替代了“暂停”?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复位就是机械动作还原回初始状态,不论机械目前在何位置。
急停就是停止继续动作,可以不用还原机械的初始状态。

网友G:
在传动系统里,急停是安全停车操作。

复位是当出现了故障,系统被锁住故障状态,用复位操作来确认故障,并解除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