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防闭锁

楼主(2015-10-14):
五防闭锁主要是指:
①防止误分、合断路器。
②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③防止带电挂(合)接地线(接地开关)。
④防止带接地线(接地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⑤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常规防误闭锁方式主要有4种:机械闭锁,程序锁,电气联锁和电磁锁。这些闭锁方式在防误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多年的使用和运行考验,各种传统闭锁方式的优缺点均已充分显示。
1、机械闭锁是在开关柜或户外闸刀的操作部位之间用互相制约和联动的机械机构来达到先后动作的闭锁要求。机械闭锁在操作过程中无需使用钥匙等辅助操作,可以实现随操作顺序的正确进行,自动地步步解锁。在发生误操作时,可以实现自动闭锁,阻止误操作的进行。机械闭锁可以实现正向和反向的闭锁要求,具有闭锁直观,不易损坏,检修工作量小,操作方便等优点。
然而机械闭锁只能在开关柜内部及户外闸刀等的机械动作相关部位之间应用,与电器元件动作间的联系用机械闭锁无法实现。对两柜之间或开关柜与柜外配电设备之间及户外闸刀与开关(其他闸刀)之间的闭锁要求也鞭长莫及。所以在开关柜及户外闸刀上,只能以机械闭锁为主,还需辅以其他闭锁方法,方能达到全部五防要求。
2、程序锁(或称机械程序锁)是用钥匙随操作程序传递或置换而达到先后开锁操作的要求。其最大优点是钥匙传递不受距离的限制,所以应用范围较广。程序锁在操作过程中有钥匙的传递和钥匙数量变化的辅助动作,符合操作票中限定开锁条件的操作顺序的要求,与操作票中规定的行走路线完全一致,所以也容易为操作人员所接受。
程序锁在使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是:①某些程序锁功能简单,只能在较简单的接线方式下采用,由于不具备横向闭锁功能,在复杂的接线方式下根本不能采用;②具有较灵活闭锁方式的程序锁虽然能满足复杂的接线,但在闭锁方案中必须设置母线倒排锁,使得操作过程十分复杂;③在大容量的变电站中,隔离开关分合闸采用按钮控制电动机正反转,而程序锁对按钮无法进行程序控制;④程序锁也需要众多的程序钥匙,由于安装不规范、生产工艺及材料差等问题,使程序锁易被氧化锈蚀、发生卡涩,致使一定时间内失去闭锁功能;⑤倒闸操作中,分、合两个位置的精度无法保证;⑥程序锁使用时,必须从头开始,中间不能间断。所以程序锁现在已不采用。
3、电气闭锁是通过电磁线圈的电磁机构动作,来实现解锁操作,在防止误入带电间隔的闭锁环节中是不可缺少的闭锁元件。电气闭锁的优点是操作方便,没有辅助动作,但是在安装使用中也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①一般来说电磁锁单独使用时,只有解锁功能没有反向闭锁功能。需要和电气联锁电路配合使用才能具有正反向闭锁功能;②作为闭锁元件的电磁锁结构复杂,电磁线圈在户外易受潮霉坏,绝缘性能降低,增加了直流系统的故障率;③需要敷设电缆,增加额外施工量;④需要串入操作机构的辅助触点。根据运行经验,辅助触点容易产生接触不良而影响动作的可靠性;⑤在断路器的控制开关上,一般都缺少闭锁措施。
4、微机防误闭锁装置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微机技术就进入了防误闭锁领域。微机防误闭锁装置是一种采用计算机技术,用于高压开关设备防止电气误操作的装置。经过10多年来的发展,微机防误闭锁装置已逐渐成熟,并已在电力系统中广泛推广。微机防误系统通过软件将现场大量的二次闭锁回路变为电脑中的五防闭锁规则库,实现了防误闭锁的数字化,并可以实现以往不能实现或者是很难实现的防误功能,应该说是电气设备防误闭锁技术的最新技术和飞跃。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在培训电工进网作业证?

网友B:
最主要还是严格执行抄作票监护责任制度。

网友C:
安全制度是不能少的,一定要执行。

网友D:
是的,人的安全意识是第一位的,并辅之以技术措施。

网友E:
谢谢楼主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F:
楼主是在学习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在学习这个吗
干这行应该了解的

网友G:
组织措施也要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