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大神们好,我的PLC通电了,程序中有一个数据块DB1,一个数据储存单元DB1.DBW0。GP2500用两头(一头公一头母)是9针的接头也连上了PLC和PG2500,PG上有数据显示,显示地址是DB1.DBW0,为什么还是提示错误PLC COM.ERROR(02:0F),请问是怎么回事啊?好着急啊

网友A:
PG是否只和这个PLC通讯?没有和其他仪器仪表通讯呢?
PG上显示的是PLC的数据吗?

楼主新建个,只显示这个正常的元件,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其他元件参数设置不对啊。

网友B:
没有通讯上的意思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通讯上的意思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PLC和GP的连线对不?两个都插紧了.大哥您说的通讯设置指的是哪一块?麻烦解释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是否只和这个PLC通讯?没有和其他仪器仪表通讯呢?
PG上显示的是PLC的数据吗?

楼主新建个,只显示这个正常的元件,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其他元件参数设置不对啊。
PLC参数设置和GP参数设置内容有哪些?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通讯方式实现通讯的呢? 有没有图纸 或者组态截图来看看。

S7-300的设置在硬件组态中的CPU上。 这种屏没用过。

网友C:
首先,如果电缆是两头都是DB9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GP2500 COM1是232,422,485都有的(这是DB25针接口);而DB9针接口只是RS232口,S7-300走MPI是RS485方式,显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