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4):
1. 不经互感器的电能表电气基础理论知。可以直接接入线路,从电能表直接读得实际电度数。
2. 经互感器接入时电能表计量。
1) 电能表与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时,本月实际用电量为本月实际用量(kW·h)=(本月读数-上月读数)×变流比。
2) 电能表盘上注有倍率时,本月实际用电量为本月实际用量(kW·h)=(本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3) 电能表与电压、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时,本月实际用电量为本月实际用量(kW·h)=(本月读数-上月读数)×变流比×变压比。
4) 电能表盘上注有倍率与电压、电流互感器配合使用时,本月实际用电量为本月实际用量(kW·h)=(本月读数-上月读数)×变流比×变压比×倍率。
5) 电能表上注明电流比值和电压比值,这是成套表计。如注明变流比为100A/5A,变压比为10000V/100V,是指电能表所配备的电流互感器应为100A/5A,电压互感器应为10000V/100V,所以成套配用的电能表的读数就是实际用电,不需再乘变流比、变压比。
6) 如果电能表盘上标注的变比与电压、电流互感器的变化不符时,本月实际用电量为本月实际用量(kW·h)=(本月读数-上月读数)×(所配互感器变压比×变流比×倍率/表盘上标注的变压比×变流比)。

网友A:
标题中的“倍律”是“倍率”,同正文中。

网友B:
学习了,以前还没注意过。

网友C:
一般厂矿都有倍率的~!

网友D:
1楼说的很好,赞一个!免得误导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