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华为)TD2100水泵型变频器外接电位器问题

楼主(2015-10-14):
当普通变频器使用,操作面板没有电位器,想用GND,VRF,VCI外接电位器,直接用电位器调速实现不了。设想用恒压供水的模式,面板给定目标电压值,用电位器调节作为回馈量实现电位器调速。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电位器调频率调不了,是线接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调频率调不了,是线接错了吧。
参数设对了吗?外控制方式要设置的

网友C:
这是一个使用问题,艾默生变频器说明书看看怎么用就行了。其实就是一个控制权变换的问题。原来是面板控制或通讯控制,现在改模拟量控制。

网友D:
控制方式没选对吧照说明书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