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指一点一下

楼主(2015-10-15):
威伦通Tk6070iH与西门子S7200通讯不了,PLC连线控制触摸屏上Q0 灯亮,按触摸屏没有反应, 下面我怎样做的图片

楼主:
触摸屏485接1/2/5。PLC接8/3/5 下面是Tk6070iH管脚图

网友A:
触摸屏按钮不能直接控制I 或者Q,要通过中间寄存器M。

网友B:
呵呵;输出是可以直接在屏上控制的;

网友C:
你想要在触摸屏上按出什么反应,PLC有输出,证明不是通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