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指一点一下

楼主(2015-10-15):
威伦通Tk6070iH与西门子S7200通讯不了,PLC连线控制触摸屏上Q0 灯亮,按触摸屏没有反应, 下面我怎样做的图片

楼主:
Tk6070iH 485管脚定义图 触摸屏1/2/5,PLC8/3/5

网友A:
配置貌似都是对的,但是触摸屏控制不了I点的哦,你换M点试试吧

网友B:
应该是控制V或者M点吧,I点控制不了的!

网友C:
只能用m控制开关量。

网友D:
楼主要通过HMI来控制I点啊。
难怪你老说没通讯上,I在触摸屏上是只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