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显示屏上的按键字母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15-10-15):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你那个是文本,你说的是方向按键边上的是吗?中间的是设定键,绿色的确认键,右上角的清除键,左下角是查看报警键,另一个实在看不清楚,上面说的看的也是很模糊,对不对你试下啊

网友B:
你是想内部编程还是仅仅是操作面板?ESC返回 SET 设置 CLR 清除 ALM 报警 ENT 确认 箭头不用说了吧。

网友C:
这的找这个设备的说明书啊,数字键可能会被编程者定义快捷键

网友D:
估计楼主只是不懂操作而已吧,编程该文本显示屏很麻烦的,需要使用电脑,安装编程软件,然后还要使用编程数据线进行连接才能编程。

网友E:
如果使用下面数字为快捷键,需要组态好,下载进去。

网友F:
要用到数字键的话 就要在软件里面组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面板设置操作怎么设置,请指点。

网友G:
这是步科的吧
好像现在这个都不产了哦!
直接联系工厂要说明书

网友H:
就一个文本而已,数字键是输入数据用,另外9个键用来换页等功能;

网友I:
这是文本显示器,需要专门的编辑软件来对显示的内容与外部的按键进行设置才行。

网友I:
这个地方有编辑软件:
EVIEW文本编程软件V4.7.14
http://www.dihaoauto.com/zn/downdetail.asp?aid=55

网友J:
这是步科的文本屏,要专门的编程软件来设置的,这里可以下载最新的软件,楼主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Q:991157524,步科官网http://www.kinco.cn/download/software/hmi/program

网友K:
这个设置要进入密码才可以的。

网友L:
不会吧,没学过英语?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以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各按键用途,怎么设置,请大师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地方有编辑软件:
EVIEW文本编程软件V4.7.14
http://www.dihaoauto.com/zn/downdetail.asp?aid=55
你这个网站下载打开,360怎么报是木马页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个地方有编辑软件:
EVIEW文本编程软件V4.7.14
http://www.dihaoauto.com/zn/downdetail.asp?aid=55
你这个网站下载打开,360怎么报是木马页呢?

那你就去官网下吧。

网友N:
文本编程手册有说明

网友J: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软件里面帮助那里都有详细的编辑说明的,有什么需要和要求可以加我Q:991157524,我是步科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