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我的機器是一個上位機通過fx3u-232-bd傳指令給PLC,目前因更換了PLC和232通訊模組,不能工作了。上位機如何編程不得而知。現在想通過設置232板得參數或PLC數讓它恢復工作,請問該怎麼辦?

网友A:
设置波特率

网友B:
你没以前的程序吗。

网友C:
你要将原PLC的程序和数据一起下载下来之后,再传到新PLC中才能正常工作,仅仅传程序是工作不了的,有些数据必须沿用原来的数据才能正常通讯!

网友D:
没有设置好通讯相关的参数

网友E:
通讯参数没设置好,波特率,奇偶校验位等

楼主:
波特率等参数都是用程序设置的,mov H0C891 D8120,用这个设定,请问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我还需要在PLC参数那里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特率等参数都是用程序设置的,mov H0C891 D8120,用这个设定,请问这个语句是什么意思?
我还需要在PLC参数那里设置吗?
设置了D8120就可以不用在PLC参数里面设置了,D8120是设置通讯格式等的,里面的每一位都有特定的含义。

网友F:
即使你设置的参数,可以通讯了,控制程序没有还是没有用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型號的PLC需要設置通訊地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