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除了称重,还有什么方法能测出....超声波物位计试过不行

网友A:
超声波物位 我用过没问题,不过我是用在矿井下,可以检测固体或者液体的高度(距离),都可以的。

楼主用的那家物位,问问厂家,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罐体太高,直径太小,照不到下面去

网友A:
回复 楼主:
超声波物位检测 对 周边距离有要求的,不能太靠近罐壁,检测距离有量程,这个只要合适没什么问题。

而且还有个盲区距离,如果被检测物体上升到 与 物位 的距离小于这个盲区,检测就不准了。

网友B:
是移动的水泥罐吗?比如搅拌车之类的,如果是,也只有使用地磅才能进行精确的称重然后经过运算出高度了。

楼主:
固定的罐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超声波物位我也用过几次,设置安装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那种手持红外的测距仪有工业用的吗,带变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