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转三角 降压启动控制

楼主(2015-10-15):
本人初学者 请各位大大看看我的接线图 会不会出现故障
实物实验达到了星三角的转换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可以的!

楼主:
还有个关于电机顺逆位运转问题
这两种接线方法的有区别吗?

网友B:
看得眼都花了,这是接配线图,画电原理图好看,你怕短路可以在控制变压器负载侧串接一个150W的灯泡通电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 会接线 画不出电路原理图

网友C:
第一张图怎么把相序也搞乱了,不致细还真不好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