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集PT100的值不对啊!

楼主(2015-10-15):
我现在用PLC采集PT100的值,现象是我给PT100加热,PLC采集的值变化也不大啊,我用PLC采集的数值是5031,用FC105输出的是18.2,我打火机给PT100加热后,PLC采集值才6082,FC105输出才22点多。打火机温度怎么也得二三百度啊,是不是需要别的换算呢?下面这图是我用除以10的方法得到的温度,500多度也不对啊,
这是我的硬件图,还用接什么别的硬件么。我直接插得PT100。

网友A:
PT100是不是也有个测量温度范围吧?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线的位置接错了?我看应该接的是14和15啊...

网友C:
线接错了~!

网友D:
如果线接错了,plc是不能读取数值的,你可能是程序的计算出现了问题,另外,硬件配置中量程输入的选择是否正确,我没有用过这个AI,但我想这个模块可能是需要在硬件配置中选择量程卡的

网友D:
建议先用万用表打一下电阻,看变化是否明显

网友E:
没玩过300的, 等答案。

网友F:
硬件组态里是怎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量程卡里面有设置,摄氏度,PT100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除以十的方法结果变化就很明显,整数变浮点数然后除以十,一开始采集的值是504,我用打火机烧PT100,采集的数值能升到650多,然后我就不敢烧了,我要是用FC105采集,拿打火机烧采集的数能到6000多,但是FC105输出的值就3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接错就没值了。

网友G:
既然已经组态为PT100了,就不再需要FC105来做量程转换了,直接读取地址值即可,分辨率为0.1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第一张图就是我直接读的PIW760的数值,5000多,精度0.1的话还得500多啊,太高了

网友H(2015-12-28):
PT100一般常用的分标准型与气候型两种;
standard range(标准型)和climatic range (气候型)的区别。
standard range(标准型):精度为0.1,即转换时需除以10。
climatic range (气候型):精度为0.01,即转换时需除以100。

网友I(2018-02-06):
用pt100 就没必要fc105了 直接除以10就行了 还有你说打火机温度几百度 怎么可能瞬间就这么多,建议你用热水,比较好判断。还有你硬件配置,是最后一组但你接线在第3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