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如题你们配线的时候是使用U型端子,还是O型,还是管型端子?

网友A:
经常要拆用U型,固定式的用O型啊

网友B:
比较讨厌O型端子,以前遇到,直接使用斜口钳剪掉成为U型端子。
不过O型端子最好是使用在移动以及震动的设备上。

网友C:
现在都用管型的,缺点就是要带压线钳才能压好。U型,O型带把斜口钳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用管型的,缺点就是要带压线钳才能压好。U型,O型带把斜口钳就行!!
不建议用斜口钳,会出现有压不紧导致发热的,还有可能没用多大力就拔掉了。用压线钳多好。

网友E:
视情况而定。马达上一般用O型,防止震动时掉落。端子上一版U型。方便改线。

网友F:
看线大小,小的用管型,大的用O 型

网友G:
还真没用过o型的安装还得吧螺丝全松开麻烦

网友H:
针型端子会好接点

网友I:
喜欢用U型,好用。

网友J:
   用什么样的端子主要根据元器件匹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公司用欧式针形端子的比较多,而且是带预绝缘的。
有些品牌元件的样本上,也有规定需要匹配的压接端子形状。
一般大电流元件(主动力回路上),设计用O型端子的比较多,安装可靠牢固,例如大电流塑壳、接触器,变压器等。
而控制回路上的小电流元件(或动力回路小电流接触器),
以针形及U型的较多,如果客户是欧美企业,多数倾向于用预绝缘针形端子,
若客户是日资企业,他们就喜欢不带绝缘的U型端子。
另外,工厂的工艺部门,都有一套标准的端子选用标准的,
什么元件匹配何种端子,都有图文规定。
  还有,压接端子都需要专用匹配的工具压接(电动、气动、手动),
用专用设备压接是为了确保线缆压接的压痕正确,符合拉力标准不脱落。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比较讨厌O型端子,以前遇到,直接使用斜口钳剪掉成为U型端子。
不过O型端子最好是使用在移动以及震动的设备上。

将O型端子破坏剪成U型端子,我们这边肯定是不行的,
品管发现直接就是不合格,客户发现直接就是质量投诉!

网友K:
O型更可靠,U型方便

网友L:
U型用的多。

网友M:
我们因为功率都不大所以用U型的比较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比较讨厌O型端子,以前遇到,直接使用斜口钳剪掉成为U型端子。
不过O型端子最好是使用在移动以及震动的设备上。

将O型端子破坏剪成U型端子,我们这边肯定是不行的,
品管发现直接就是不合格,客户发现直接就是质量投诉!
这就是正规军与土八路的区别

网友O:
空开用O型,接触器用U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