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谁知道哪种PLC可以结合指纹识别系统,可以数据传输,要求可以连接网络,可以储存60人左右的信息,控制60几个输出。

网友A:
指纹系统支持通讯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楼主的需求应该是指纹机控制门禁系统对吧,就是只要验证通过,就输出一个开关信号给外部设备,建议使用指纹机厂家提供的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C:
门禁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