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有一台设备料斗里面装满的是河沙,料斗下料口是用运转的输送机皮带带走河沙,正常时这个河沙会自动下在皮带上面,因为原材料的问题,河沙容易堵在下料口不下来,这时就要开料斗边上的振动器河沙才会下来,正常皮带上面有8CM厚的河沙:
没有河沙的下料口

问题是:有不有一种类似液位传感器的东西来检测皮带上面没有河沙,没有时这个振动器就自动振动,有河沙经过的时候,振动器自动停止,传感器利用这个8CM高度做检测目标,有河沙时传感器在河沙的上面,没有河沙的时候这个传感器垂直,,,,求大神解决方案。。谢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1、一直震动,让河沙一直有下料。
2、做个微动开关在出料口附近,微动开关的检测杆类似于滑雪板一样,一旦有河沙经过,把滑雪板推高。
下图右下角的箭头就是皮带出料方向。

网友B:
微动开关前面加个板,也要弹簧哦~

网友C:
定时震动几下,或皮带下加重力控制器。

网友D:
钱多点就装光钎测距开关,简单点就在出料口最近的输送带上做个支架装个普通的行程开关8104,开关上电焊个铁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今天下午我也想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哥!你的提醒,我想到了行程开关!工控论坛真的是高手如云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下午我也想到了。

感觉这样不是很好,行程开关的行程杆尽头的轮子,想办法装一个小托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行程开关的阻力会很大,只要能够到达那种效果就可以了!谢谢哥哥!

网友E:
光幕,应该不错

网友F:
没想过用这种办法,我们一般的做法是皮带和振动同步,另外河沙用振动下料的效果并不好,容易越振料越紧实,反而不好下料。用破拱的话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这个方法是不下料的时候振动哈,有料就停止,效果很好,只是这个行程开关的寿命可能不长!

网友G:
我感觉这样还是不好,最好是加称重传感器在皮带上,8CM厚的河沙是多重标好称,在控制振动筛!

网友H:
改成接近开关试试。原理和行程开关差不多。

网友I:
楼主好脑力,既省工又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皮带是运动的,你这个方案估计有点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有检测物体的接近开关肯定好,问题是还没有想到这种接近开关,坐等大侠推介。。。谢谢老大!

网友J:
光电开关也行的么,比行程开关应该好,不会有物理碰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这样还是不好,最好是加称重传感器在皮带上,8CM厚的河沙是多重标好称,在控制振动筛!
这样改的话成本就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用运行的皮带,估计光电开关不行哦。

网友K:
接近开关加个杠杆板效果好,还经济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的方案让我想起来用木门上面那个合页,两半活动的铁合页,也许效果不错,有时间去改哈!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M:
用个微动开关就可以

网友N:
用水位检测,是一下河沙是否导电。如果导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参考下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老哥的指点,我今天改了哈,你看行不行:

老哥的绘图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哦!谢谢!

网友K:
AutoCAD Electrical 2014

师傅我比你小很多吧,呵呵

如果要稳定的采集信号的话,最好在光电信号后面做个延时处理,可以过滤掉一些“假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K:

网友O:
可以试试粉料探测器,陶瓷厂用来测粉料仓空或满的

网友P:
高手如云啊

网友Q:
这个问题买1元钱的元件就能解决!一个三极管、一根细钢丝绳作探极。

楼主:
回复 网友Q:
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神,这样可以嘛!

网友R:
引用 网友K:
接近开关加个杠杆板效果好,还经济
是啊,很多震动料斗检测料斗有没料都是这个办法

网友S: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样可以嘛!
这个主意真不错,学习了。楼主确实善于思考。赞一个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下面铁块可以做长一点,薄一些。接近开关可以水平安装的。尽量让接近开关远离物料,这样接近开关的使用寿命会长很多

网友K:
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要有个机械限位,保护接近开关,不然很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力道不大,应该没有问题,最先用的行程开关那才是容易坏,这个方法应该可以,铁块和接近开关有有点接触,但是力道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