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欧姆龙NB系列的触摸屏按屏没反应,之前一直都用的好好的,突然出现这情况,

网友A:
所有地方都没有反应就是触控板坏了

网友B:
用户画面显示还正常不?

楼主:
用户画面是好的,就是没反应,后来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B:
触板可能失效了;

网友C:
屏幕可能失效了,换个屏幕,要不就直接换个触摸屏吧,欧姆龙的不是太贵,

网友D:
修修吧,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