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1.采用风扇散热变频器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箱体内的热量带走。
2.降低运行环境温度变频器是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件、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较大。通用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降低变频器运行温度,就延长了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性能也稳定。

网友A: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B:
关健是怎么更好的处理变频器的发热。。。

网友C:
关键是强迫冷却的有效性。比如,功率器件的散热器有效面积要选的足够大;再比如变频器的冷却风道畅通无阻,还有热交换的气流(风速)足够快,能把热量有效地带走。等等。

有些道理浅显易见,但做到需要实践检验呀。如何做到有效的冷却变频器。也挺不容易的。

网友D:
加装风扇,使得柜内空气流通。同时想办法将变频器散热片漏在柜外。

网友E:
降低环境温度,散热通道畅通。

网友F:
有水冷的啊

网友G:
可以加空调啊

网友H:
水冷  风冷都可以啊

网友I:
是不是配电柜没散热孔呀?

网友J:
降低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