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我司做电器测试工装,外国用电器有些电压110V,要求加漏电开关保护,国内的漏电开关接上去能起到漏电保护吗?因为电压只有110V,或者有其他办法?

网友A:
除了电压型的漏电开关与电压有关其它的都能用,电工进网作业年审第二章有介绍

楼主:
我解释详细些:客户有一间蒸汽测试室,检测电器恶劣环境(高温高湿)下电气性能。要求工位上的电器漏电时切断电源并指示灯提醒,不能影响其他正常工位的运行,看似很简单,但问题在于电压

网友B:
那就跟开关厂定制110V的漏电开关呀,还有一般市面上的漏电开关本体上,都是没有漏电指示灯的,也可以让开关厂特殊定制。

网友C:
不知漏电保护开关的工作电源如何,我未做过了解。

网友D:
110V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E:
漏电应该是检测电流之和的,和电压关系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是做设备的,本来这项目就小,基于成本问题,专门定做不大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问过淘宝正泰官网的客服,她说不行,后来又查过正泰官网产品目录,发现都是额定230V,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求明示

网友F:
把漏电开关里的电子线路电源改为110V的

网友G:
改脱扣线圈就行了。

常见的电流型漏电开关供电主要是供给脱扣器使用,可按照原脱扣线圈参数,减少脱扣线圈圈数(原来的一半),增大线径(截面积为原来的一倍)。

试验按钮的电阻必要时也要按110V/额定漏电动作电流计算更换(如果需要试验按钮检查好坏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求明示
你选不需要辅助电源的电流型剩余电流保护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求明示
你选不需要辅助电源的电流型剩余电流保护器
你也可以试下其它型号的,用变压器变110V的电源测试

网友H:
你用110V电压接上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要获得110V电压又不是难于上青天。据我所知漏电开关内的电子线路,当电压降至50V时还能工作,当然不同厂家的产品有区别,这是国内某知名厂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