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如题,柜子里好多空开和接触器,并且他们接线时好多地方都是并联的, 比如说接触器一个接线孔里插一个端子能压得紧,但由于并联,压两根,三根的时候经常出现压不牢,再加上设备一震动就会出现脱落的情况, 这种问题如何处理?
有人说提前把需要并联的线头压到一个端子里啊,可是经常还是会出现前面一个人压好了线头,后面又需要压接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个端子赛一个孔里的情况,极易发生压不牢的情况

网友A:
如果一个孔里面是两根相同平方数的导线是不会出现压不紧的情况的,并且一个孔里面压三根导线是不符合规范的,接线的时候只要仔细一点,改用子弹头的时候别怕麻烦,粗导线要分叉,细导线要缠绕,不会有你说的那些问题的

网友B:
一个接线孔压两根线是很正常的,只要接线正确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C:
如1楼所说,一个端子通常只允许连接不超过两根同截面的导线。

网友D:
怎么会 是不是你的端子有问题哦

网友E:
只有我有时候干脆不用端子吗

网友F:
一般接触器或断路器输入输出侧最多接两根线,我们是例如两根一点五平线,用一个2.5—4的u型预绝缘接头压接。

网友G:
各位同学说的很好了。

网友H:
如果并两根不同线径的硬线在一起的时候,压接不实是很难避免的,最好是换一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