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

楼主(2015-10-15):
请问大神们西门子s300怎样安装?

网友A:
可以咨询西门子的技术客服吧

网友B:
有安装说明的 再不懂就找供应商

网友C:
随便买本西门子的书,里面就有介绍的~顺便也能学习哟

网友D:
300的软件不会安装还是300的硬件模块不会安装?这些百度一下就能解决。

网友E:
300的模块后面有通讯板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F:
S7-300是安装在专用导轨上的,模块之间是通过总线连接器进行连接。

网友G:
百度是最一目了然的,,,,

网友H:
6楼说的很好!!

网友I:
你是想怎样安装?

网友J:
楼主问的是软件还是硬件呢?

网友K:
西门子的硬件手册上有具体的安装规范,多机架安装的排列方式都有!看看手册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