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上图中240、241均为相应的故障诊断,故障输出1,正常输出0。如果200.05线圈得电,则让故障指示灯亮。
我的问题是:(1)、请问XFER指令的传送时机是PLC启动时候,把240、241中的数据送入D500中,传送时间只有一次,还是PLC运行过程中一直传送?
(2)如果是一直传送,那么当240.01故障之后,会不会因为把故障的数据送入D500,导致比较的结果不是大于,检测不到故障?
(3)直接把D500输入0,有故障是不是一定会让200.05得电呢?

先行谢过。

网友A:
1、因为使用了常通标志,所以每个周期都会执行这段程序,因此XFER会一直执行。
2、XFER指令一定会忠实执行的。
3、D500等于0,有故障一定会让200.5得电的,但是得电多长时间,那要看你的其他程序的,因为影响标志位的指令有很多种。
+2

楼主:
先谢谢耐心解答,可不可以再解答我几个问题?
(1)、比较结果如果大于,仅从这几行来看200.05能导通多久?
(2)、每个周期都会执行传送指令,请问一个周期是多久?
(3)、是先比较后传送吗?这3行的话PLC是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执行的吗?
(4)、传送完成之后继续循环比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再帮我解答上面几个问题?谢谢

网友B:
本来就是个蛋痛的程序,你应该把输出自锁,再加个复位。接通只是一个扫描周期。毫秒级,眼神不好你看不到。这个周期时间跟你总的程序步数,编程方式有关。一般应用根本不用操心。其他的你说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去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