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5):
泵房里的管着变频器的plc显示屏白屏了,把旁边的柜子里面的屏拆下来拿过来装上就有显示,我们联系过厂家,他们说要把那个好的也寄过去,写一下程序才行,程序不是在plc模块里面吗?直接买一个同型号的电容屏插上行吗??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是西门子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五英寸的还是七英寸的?或者是十英寸的吗?最好上传图片。
其实不单单PLC内部有程序,触摸屏内部也有画面程序的,新购买回来的触摸屏内部是空白的,需要烧程序下去。
这样吧,新购买一样的触摸屏和编程数据线回来,用电脑下载程序进去,损坏的触摸屏维修好做备件。

网友B:
屏也有,新屏无画面。
买一个同型号的屏自己搞也可以。

网友C:
屏可以维修,厂家给你发台新的是可以的,因为厂家自己有源程序;
你自己买是不行的,除非你能确认可以搞定屏内的程序;

网友D:
貌似西门子只有TD系列的屏是可以直接替换的,程序在PLC里的其他的都是需要单独程序的

网友E:
白屏的话,一般是里面的液晶屏供电偏高了。

网友F:
西门子的触摸屏里面是有程序的 而且一般不支持上传 所以还是要有原程序的

网友G:
楼主说的是西门子的TD系列文本显示器吧!

网友H:
是不是程序丢了。

网友I: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J:
厂家都没有程序?这也说不过去啊

网友K:
屏里面也是有程序的,单单换屏是不行的。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把型号报出来
这个买个新的把原来屏内的程序读出来在灌到新的屏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M:
楼主的麻烦多多,要倒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