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配电箱是三相开关,零线也经过开关的那种,为什么零线接地了开关也会跳,零线对地没有压差啊,没有压差怎么会有漏电,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零线接地了,就产生漏电流,正常情况下三相电流是相等的,其中零线接地后,就产生了剩余电流,漏电开关通过内置的零序互感器检测剩余电流,当火线与零线的剩余电流超过阈值时便驱动电磁脱扣器使断路器跳闸。

网友B:
对于零线接地的供电系统理论上零线和地线都是接地的,不同的是零线不经过开关,正常情况下是不带负载也没有电流,零线有时经过开关,带负载,零线导线不是超导体,只要有电流就会从导线上产生电位差。 所以零线与地线也不是完全的等电位。

网友C:
不能这么用的 零线和地线要分开

网友D:
该三相开关是漏电保护开关吗?

网友E:
上个开关图,你那个开关很可能是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F:
感觉是开关电检太严,不是所有的开关都这样,我试过

网友G:
如果是漏电保护开关就肯定动作

网友H:
用的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I:
@@@@@@@#1楼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接地了,就产生漏电流,正常情况下三相电流是相等的,其中零线接地后,就产生了剩余电流,漏电开关通过内置的零序互感器检测剩余电流,当火线与零线的剩余电流超过阈值时便驱动电磁脱扣器使断路器跳闸。
那请问在维修220伏的漏保开关时火线接地了漏保跳闸,维修人员会把零线与火线换一下让零线接地这样漏保就不跳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J:
我去一小区帮忙,一插座不能用,结果发现是零线接地线错了,倒过就可以了。

网友A:
漏电开关一般的跳闸电流是30mA,也就是当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低于7.3千欧(220V/0.03A=7333)时会跳闸,原来的接地点在火线端,调换之后,接地点在零线端,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一般相差不大,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漏电流会远远小于30mA,这就是不跳闸的原因。火线漏电,零线和地线几乎是等电位,所以就不会跳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漏电开关一般的跳闸电流是300mA,也就是当相线对地的绝缘电阻低于7.3千欧(220V/0.03A=7333)时会跳闸,原来的接地点在火线端,调换之后,接地点在零线端,零线与地之间的电压一般相差不大,在电阻不变的情况下,漏电流会远远小于300mA,这就是不跳闸的原因。火线漏电,零线和地线几乎是等电位,所以就不会跳
常用漏电开关貌似一般都30MA。0.1S.30ma=0.03A.一般二级配电才会用到比较大的漏保

网友A:
不好意思应该是30mA漏电流,多个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