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下午好!我有一个 电气原理图,看不清楚文字了,请大侠帮忙解读一下,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5-10-16):
各位大侠,下午好!我有一个 电气原理图,看不清楚文字了,请大侠帮忙解读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太 模糊了,特别是电气元件的标示看不清啊,就看见KM1,S1什么的,不过反正就是用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帮忙审核一下附件里的控制图好吗?
礼

网友B:
1#开关是升,2#开关是降,3#开关是停止,7-7是下限位,8-9是上限位。

网友C:
过程如下:先把控制电源S1合上,是控制回路得电,按上升按钮,门上升,到上限位上升停止,同理,按下降按钮,门下降,到下限位下降停止,在中间过程中,按停止按钮能使上升或下降停止,整个过程有指示灯指示。仅此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抱闸吗?如果在打开的位置,在高处没有抱闸可能会在重力作用下,自由落下。
在启动时,抱闸还要同时松开。
你的意见是?
礼。

网友C:
电气是根据要求设计的,有没有抱闸得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网友D:
4楼说的比较详细;
建议把图重新画一下,画成容易理解或自己熟悉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师你能帮忙重画一下吗? 另外,你可以把接线图划一下吗?
接受有偿服务。

网友C:
这样的话就会好看一些,可读性强一点

网友D:
按原图画出的部分电路图如下:
画法可参照9楼提供的示例。

网友E:
楼上的各位回答的太好了。

楼主:
真是专家。能不能把图上的符号给出说明,多谢。我认为不论在任何领域,能够解读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的就是专家。我有时有一些项目我们合作,好吧。另外我可为你提供英文服务,工作量不大,疑难解答不收费。太感谢你了。多谢你的指导。好像没有抱闸线路。能加上抱闸线路吗?起降抱闸打开停时抱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你了。多谢你的指导。好像没有抱闸线路。能加上抱闸线路吗?起降抱闸打开停时抱死?

网友D:
楼主所给出的图中,似乎未明确抱闸回路,或可根据实物(或实际情况)绘制;
而原图中整流部分,不知是不是桥式整流,其作用似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