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5-10-16):
一台二氧化氯消毒剂发生器的稳流可调电源发生故障,主控电路由单片机及模拟数字电路组成,上电后单片机输出个高电位控制主接触器吸合,现在故障症状是单片机输出的高电位时有时无,不报故障,而单片机对缺相,过温等故障检测功能又正常,单片机型号为atmega16a-au,控制面板电源按键不起反应。

楼主:
据我对这电源的理解按下右上角的按键,单片机接收一个信号,主电路接触器吸合,面板电源工作灯亮。

网友A:
先检查基本的开关机能否正常工作先,然后在检查各路传感器的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B:
测试板上输出继电器1N,1L的驱动电压,看是不是稳定的。继电器性能不良的可能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板上输出继电器1N,1L的驱动电压,看是不是稳定的。继电器性能不良的可能性大。
控制接触器的板载小继电器的线圈有无电压,如果电压正常,1L\1N没有220V的话,把这个小继电器换了吧。这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如果用的廉价货的话,触点烧蚀,造成工作时儿正常时儿故障的可能性很高。

楼主:
启动按键量过是好的,单片机输出一个高电位控制三极管驱动小继电器,再由小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现在是单片机输出的高电位时有时无,故障应该在单片机或单片机输入的条件没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启动按键测过好的,外部传感器只有温度探头一根,短接温度探头端子温度显示超高报警这又说明单片机还是部分能工作的
。

网友D:
不接负载试之

网友E:
把单片机的IO口和之后的三极管之间断开,再测量一下。看是不是后面的三极管出问题,拉低了这个IO口的高电平

楼主:
单片机不接收运行信号,但对各种故障信号都能做出正确故障报警,电源输出控制脚电位时高时低,搞了4天也没能在硬件上找出毛病,没办法打算另辟蹊径,有没有现成的三相恒流可控硅触发板用来改造一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你所说 应该是控制按键面板和单片机内的通信故障 个人偏向硬件面板问题  至于你说的时高时低 应该是单片机的正常通断吧 温度控制   因为内部程序还在运行   只是按键面板没有反应 不知有没有温度显示

网友G:
单片机的故障率很低,应该是外围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温度显示,给温度传感器加热还可以出温度报警,缺相功能,输出电压检测功能都正常。查到别的厂家一份故障说明提到接触器反复投切电源可能是由温度传感器失灵或温度检测电路故障造成的,我查过单片机4路温度接收电压信号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控制面板上靠近电源工作灯位置还有个红外接收管,说明书没提到,面板也没标注,查看后是控制单片机的一个脚(RC)的高低电位的,改变RC脚的电位,数码管全部显示E,这个红外接收功能做什么用,不会是后门吧?

网友A:
如果有条件,更换主控板尝试。
如果没有条件,只能尝试将主控板拆卸下来维修,不过此板是防水胶封装,二次维修有难度呀,并且在没有电原理图的情况下,很难维修的,只能换板。

网友I:
那些放水胶很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面板上靠近电源工作灯位置还有个红外接收管,说明书没提到,面板也没标注,查看后是控制单片机的一个脚(RC)的高低电位的,改变RC脚的电位,数码管全部显示E,这个红外接收功能做什么用,不会是后门吧?
这个是红外接收管吗?看清楚了哟,红外接收管在下面,度娘出来的样子,对比一下?
三脚接收管是有凸出来的部分呀。

楼主:
在确定接触器的投切是单片机输出脚的问题后,更换过单片机的5V电源 晶振 故障没消除,操作面板3个按键在板上符号为ON UP DN,ON UP DN为高电位,ON是电源开关按下电位变成低电位,面板工作电源灯不亮,系统没反应,UP,DN是电流设定+ -键,按下面板数码能显示设定电流。面板7个状态LED灯受74HC164D控制,而74HC164D能发出7路低电位信号给LED灯应该与74HC164D的8脚接收的信号有关,7个LED灯大多数状态显示正常是不是可以排除面板故障呢?继续求助。。。

楼主:
最后一张图左起第2种,估计是给钱就开不给钱就关。

网友J:
看单片机的rest脚电平真不正常?!

楼主:
板子买不到,同类型的板子一买就3张操作面板,主板,可控硅触发板要1600元还要大量的兼容工作,没金刚钻却来个瓷器活,急呀!

楼主:
找解密专写单片机程序的行的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4脚是复位脚功能正常

楼主:
电解法二氧化氯发生器智能稳流电源属于消毒设备一般大型小区都有,为什么配件这么难搞?

楼主:
恒流是通过电流反馈电阻上的压降大小来自动调整输出电压高低,现在发现电流显示异常一直是0000,我再模拟个电流信号试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恒流是通过电流反馈电阻上的压降大小来自动调整输出电压高低,现在发现电流显示异常一直是0000,我再模拟个电流信号试下
这个图红圈内的是显示电流用的分流器,电流显示0可能是没有电流流过,或者分流器坏了,如果电流显示异常而且机器用的时间长的话很可能这个分流器坏了。一般单片机如果电源不出问题很不容易坏的,大都是输入信号电路的问题。如果要解单片机里的程序,一般都要开盖解密,看器件型号解密难度定价格,花费从几百到几万以上不等。

楼主:
没接负载电流显示0000是对的,串在主回路的检测电阻器一头接电路的数字电路的GND,另一头我输入个适当的电压值,单片机接收电流信号的脚电压有变化,可数码电流显示还是0000.

楼主:
操作面板电流显示OOOO闪烁,正常下按下运行键就显示实际电流,现在是按下按键单片机的运行脚的高电平被拉低到0V,面板无反应,单片机不执行,I/O A/D脚都查了个遍也没发现异常,买板改造。

网友L:
顶你,封你一个“改造王”,你在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