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能块怎么做的?

楼主(2015-10-16):
我用S7-300PLC采集PT100温度,我的PLC自带一路PT100输入,用FC105和除以十的方法得到的数都不对,在网上看到这,想问问这个是怎么做的。求大神给解读!不胜感激!!

网友A:
查看FC1功能块代码,

网友B:
需要编制FC1功能块,功能块里的程序就是计算公式,进行调用就行。

网友C:
就是在FC块中 按照温度的计算公式,写出来的一段程序,然后在其他块中调用编辑好的FC块,所有温度都时通过这个相同的公式求得。就是温度多的时候,做程序方便。
举个例子:
关键是楼主要知道温度是通过怎样的计算公式求出来的,才可以。

楼主:
已经做好啦,但还是要谢谢啦,这个答案非常给力,一看就能明白接下来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