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出请教

楼主(2015-10-16):
请教。我用S7-200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采用0-10v 电压控制。。我这个程序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比例库?

网友A:
将ISH,ISL,OSH,OSL的值反一反。

楼主:
不行啊。。就成这样了.
最后输出超了。。怎么转换才能把输入值限定,比如只限定0---50.超过这个值就不能再输入?

楼主:
我重新写的程序。那位给指点一下,有什么不妥之处请给指出一下吧。。还有请教一下我怎么能把输入值定在0--50之间。。

网友B:
不要用比例,用这个,输入频率是0-50HZ,输出AO对应0-30ma,在变频器的接收端子上并一个500Ω的电阻,即可实现0-10V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告诉一下这个指令是什么指令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调用的子程序,你写一个计算AO模拟量的程序,吧这个程序调用的主程序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对我来说现在很难,根本就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C(2015-12-25):
你VD102了,怎么还用VD104应该是VD106的这个地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