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50HZ的电机出口用到60HZ的频率上

楼主(2015-10-16):
公司出口机器到国外,用的空调和油泵电机都是380V50HZ的,国外直接用有问题吗?需要升压什么的,还是直接变频了,有经验的说下,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有点高,不知道你的电机绝缘怎么样?

楼主:
需要用变频电源的话推荐一个品牌

网友B:
从名牌看电机可以在440V/60Hz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准备买变压器升压使用,但是空调也是50HZ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在和厂家确认。变压器应该问题不大吧,需要提高容量吗?

网友C:
看铬牌上写的是可以直接使用的。400V/60HZ。改接线方式后还可以用在660V电压下。。

网友D:
这种电机可以在440V 60HZ下使用 当然变频器要支持440V电压输入 只要加个小变压器把空调 油泵什么的变下压就好 其实不变也没事 我们出口印度的就把控制电源变到220V 其它的都没动 直接使用440V的!

网友E:
楼主你搞清楚了吗?国外的频率是60Hz,那电压是多少呢?如果电压还是380V,把电机功率增大一点就行了,如果是420V或440V那基本就可直接用了。

网友F:
那个西门子的可以
注意确认电压即可!电压

网友G:
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在50HZ下380三角形,660v星形功率是18.5KW.440V是21.3KW撒。我没有弄错吧???

网友H:
西门子不错的,能用名牌上标注了

网友I:
SIEMENS的电机上不是已经标了可以用60HZ,那就是可以直接用,只是60HZ时转速高一些,对应的功率也大,负载方面考虑好就行;

网友J:
从图片中的铭牌可以看出,该电机用于60hz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