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手上有一个小众的和利时HT7700T触摸屏,和一台S7-200 SMART PLC,和利时的HMI软件里面看了下,好像只有S7-200可选,没有S7-200 SMART,网上又没有找到驱动,请问这两个设备能通讯吗?可以用MODBUS?哪位大侠指教一下,最好有个实际的例子就最好不过了,谢谢!

网友A:
都可以试试
应该是比较标准的modbus

网友B:
支持标准MODBUS通讯协议就可以用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硬件在手,楼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E:
屏体和plc本身都支持就没有问题。

网友F:
其实S7-200和S7-200 SMART在触摸屏的通讯里是一样的!

网友G:
先按S7-200随便编个程序写入,连上PLC看一下,能直接通讯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