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变频器是一种电能控制装置在很多行业中都有应用,可以起到很好的节能省电的作用。变频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会出现噪声表情和震动的问题的,那么这些问题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以及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呢?下面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吧。

对振动影响大的高次谐波主要是较低次的谐波分量,在PAM方式和方波PWM方式时有较大的影响。但采用正弦波PWM方式时,低次的谐波分量小,影响变小。用变频器传动电动机时,由于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气隙的高次谐波磁通增加,故噪声增大。电磁噪声有以下特征:由于变频器输出中的低次谐波分量与转子固有机械频率谐振,则转子固有频率附近的噪声增大。变频器输出中的高次谐波分量与铁心机壳轴承架等谐振,在这些部件的各自固有频率附近处的噪声增大。变频器传动电动机产生的噪声特别是刺耳的噪声与PWM控制的开关频率有关,尤其在低频区更为显著。采用变频器调速,将产生噪声和振动,这是变频器输出波形中含有高次谐波分量所产生的影响。随着运转频率的变化,基波分量、高次谐波分量都在大范围内变化,很可能引起与电动机的各个部分产生谐振等。

振动与噪声的处理方法减弱或消除振动的方法,可以在变频器输出侧接入交流电抗器以吸收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电流成分。

使用PAM方式或方波PWM方式变频器时,可改用正弦波PWM方式变频器,以减小脉动转矩。为防止电动机与负载相连而成的机械系统振动,必须使整个系统不与电动机产生的电磁力谐振。一般采用以下措施抑制和减小噪声:在变频器输出侧连接交流电抗器。如果电磁转矩有余量,可将U/f定小些。采用特殊电动机如在较低频的噪声音量较严重时,则要检查与轴系统(含负载)固有频率的谐振。
提供ABB、西门子、A-B、LENZE、SEW及其他进口品牌传动产品、数控产品技术支持、维修
服务;合金叶轮叶片五轴数控加工销售!

楼主:
自己的第一帖 自己踩
提供ABB、西门子、A-B、LENZE、SEW及其他进口品牌传动产品、数控产品技术支持、维修
服务;合金叶轮叶片五轴数控加工销售!

网友A:
嗯,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实际应用中,变频器的输出侧接不接电抗器,有一个成本问题,接了输出电抗器还会损失一些输出能量,所以,一般都对输出电抗器采取能不接就不接的态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