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是做什么用的?(20151023)

楼主(2015-10-16):
里面的样子

网友A:
打开看看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会我去把他打开看看 关键是他是用铆钉铆的

网友B:
电柜温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柜温控。
有点像,可能就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东就一个220的插座在没别的接口了

网友D:
好像是个温控箱!!

网友E:
看到温控开关5-30度的,是不是控制冷却冷冻之类的?

网友F:
上面两个风扇,那个表应该是温度显示的吧

网友G:
拆开看看应该就能猜出来的。

网友H:
电控柜冷气机?

网友I:
下面有温度刻度盘,估计就是温度到达设定值后自动降温,从表面看就这些,没其他的了

网友J:
好像给配电柜降温的设备。

网友K:
浸焊台上的冷却用的

网友L:
是不是冻库的温度控制器

网友M:
没见过
但是看形势这个是个温控类的设备!

网友N:
看面板,也认为是控制温度的,不知13楼说的是否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图有真相

网友O:
那个表为什么不拍清楚点?可以很近的拍 完整拍摄

网友P:
感觉就是一个类似温度与湿度的控制器,下图1是排风扇,2是热电阻。

网友Q:
北方的童鞋冬天拿来暖手脚不错

网友R:
小暖风吗?

网友S:
吹风,旁边那个应该是调速的。

网友T:
温控的东西吧

网友U:
温控,不复杂啊

网友V:
电器柜的温控箱好像是这样子滴

网友W:
电气柜热交换器,俗称空调

网友X:
温度控制箱吗?

网友Y:
电控加热器。

网友Z:
一个可以吹热风的玩意

网友AA:
电子制冷。

网友AB:
加热用的

网友AC:
可能是一个恒温用的电加热器吧,有个东西好像是发热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