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怎样将触摸屏设定的角度怎样变成对应的plc发出脉冲数   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假如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一圈360度,算出每度需要脉冲数,然后加个算法就OK了,触摸屏输入度数,在PLC里面计算出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电机转一圈要10000个脉冲,一圈360度,算出每度需要脉冲数,然后加个算法就OK了,触摸屏输入度数,在PLC里面计算出脉冲数
就是这样的,不过脉冲最好是360的整数倍,假如用36000个脉冲走一圈,那一度就是100个脉冲,1个脉冲0.01度,换算起来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lc中加算法吗  具体怎么弄呢  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  可以详细指教一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还不清楚吗,你以前用过伺服吗?这个和位置模式不是一个道理吗,发脉冲走距离不是一样吗?

网友C:
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这个是知道的吧,转动的角度按比例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D:
下面一步科触摸屏和三菱FX为例做了一个,你参考一下:
1.触摸屏:
2.PLC程序:

网友D:
这是假设3600个脉冲每圈做的,那么每度就需要10个脉冲进行换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昆仑的屏 cp1h plc 一度脉冲200  那么90度  具体怎样转换成相对脉冲数呢  具体怎样操作指令怎样写   求大神指教 谢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昆仑的屏 cp1h plc 一度脉冲200  那么90度  具体怎样转换成相对脉冲数呢  具体怎样操作指令怎样写   求大神指教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昆仑的屏 cp1h plc 一度脉冲200  那么90度  具体怎样转换成相对脉冲数呢  具体怎样操作指令怎样写   求大神指教 谢谢大神
90度不就是90乘以200,18000个脉冲吗,你plc发送18000个脉冲就是90度,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