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分别是M-I-V-M-A+和B+

网友A:
M-A+和B+  这个是输入 找S7-200CN的说明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呵呵;是CPU224XP的吧;
这款自带模拟量;

网友C:
说的对!如果没有模拟量模块,想接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话,就只能选这款自带模拟量的PLC.

网友D:
输入接M.A+ ,B-

网友E:
百度说明,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