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

楼主(2015-10-16):
DCS系统如何与电脑联机,电脑与DCS之间连接的是交换机吗?干嘛使得?为什么说要需要两个网卡呢?求救

网友A:
楼主的图片里面,应该是和利时的工业交换机。
交换机的作用就是可以连接很多台电脑,和有插网线口的PLC,或者插网线口的触摸屏,以及工厂里面的有网线插口的各种传感器。其作用就像网吧里的几百台电脑一样,通过接入交换机并共享上网,给N多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年轻小伙打游戏挣装备。

至于一台电脑使用两张网卡,则是为了让一台电脑能够同时连接两个功能不相同的网络使用的,比如工厂机器设备一个网络,办公电脑和上班时间用电脑来上网看电影或者打游戏一个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耐心教导,,谢谢您

网友B:
冗余,百度一点DCS的基本知识看看吧。

网友C:
互为  冗余的系统  一个备用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