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如题,单独测试板子时报F0001求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才能不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把检测电路的光耦换掉试试,这个部件最容易坏。

网友B:
F001是不能屏蔽的故障。因为这个故障属于恶性故障。屏蔽了可能炸机。检查变频器和电机是否有短路的问题吧。

网友C:
是一上电报,还是运行报呀?

网友B:
如果这个故障能复位,就去查输出电缆和电机是否接地或短路,如果复不了位,那可能就是装置的自身问题了,去送修。

网友D:
不是说单独测试板子都报?楼上的都没看帖子,就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