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用了很多伺服,忘记测试这点了,有测试过的兄弟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我用三菱的可以,别的我想也是这样的。科学

网友B:
报警后即封锁模块驱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关心他的使能是否会掉,如果掉了竖直轴就危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关心他的使能是否会掉,如果掉了竖直轴就危险了。
垂直轴正常选型时是选带抱闸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的问题是报警会比抱闸先动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先后,报警的同时停止一切驱动信号,自然就包决制动功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报警会比抱闸先动作。
设计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关心他的使能是否会掉,如果掉了竖直轴就危险了。
象这情况要加机械刹车装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