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兄弟我 年初接了一个单,客户说做贴标机的,客户提了要求: 1)要求在同样尺寸的标签上贴贴,标签间隙最小3mm ; 2) 在缺失的标带上补上相同的标签 ;3)在大标签上贴小标签 。当时一想,贴标机系统,咱在行啊, 在这个行业侵了10年了, 这种贴标去年正好做过,不过当时客户要求30米/分钟, 但这个客户要求是50米/分钟,说句实在话,接活的时候心里犯嘀咕,客户要求在50米/分钟的前提下精度<±0.2mm,偶的个神啊,后来参考了行业其它做机器标注的标准:最大35米/分钟,精度 ±0.5mm , 当时就想,就当练练手吧,说不定还有所突破呢,实在不行把东西拿回来,反正他也找不到更好的,说不定客户还有所让步呢,呵呵。

 客户的机器在4月底机构部分完成了,通知我们去调机。 劳动节咱都在客户那边度过的。 大致描述一下客户的机器吧:  底料是一卷标签,由放卷、 纠偏、剔除废标、拉料、收卷 组成; 上面的部分就是我的贴标系统(包括编码器、电机、传感器)。 我们最初的方案,就是按照标准的贴标模式来做:在底料上装一个传感器,检测到标签间隙发出启动信号给贴标头驱动器,按照延时长度的方式到了剥标口出标,这样贴标头电机就会启停、启停...一个一个的出标,  这种方式速度在12米以下OK,能正常出标,但超过12米后就会隔一个标贴一张, 速度开到20米以上电机就堵转了(我用的是30N.m的步进+1:3的减速),当时就很纳闷,这么大电机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标宽不超过80mm,长度才60mm,之前做平面贴这种电机跑120米/分钟都绰绰有余。后来仔细一算,是自以为是了, 按照50米/分钟来算, 50000/60=833mm/秒=0.833mm/毫秒,我的电机加减速都用了25ms(这个加减速对步进电机来说已经相当了得了),再怎么也跑不到50米啊。 后来跟老外沟通, 想采用电子凸轮的方式来做, 花了一个礼拜用CAM方式来测试,比之前稍微有所改善,但速度也就到25米,离客户的50米还遥不可及啊。 这下咋办,跟客户沟通了很多次,他们之前做模切机的,在这方面有些经验,自己也征求了各方的意见,也有人提出用同步跟随的方式,但这样理论上就行不通啊,标签本身就有误差,如果只是同步跟随肯定会有累计误差。 后来讨论的结果要借用轮转式模切的原理:实时调整刀辊位置与材料刻度进行对位。

 中途发生了不少事情,由于客户工厂几次遭遇台风暴雨袭击,车间进水,国外工程师还放暑假(这是最让咱中国人受不了的,尼玛,我们能周末休息就不错了,人家每年还有寒暑假)。时间一晃就到了8月,最终用户也在催啊,没办法,这种用法之前没人玩过啊,中途安川的人也推荐了一些用法,类型印刷电子轴的方式,但一张控制卡是控制12轴的,客户只能用一轴,而且电机得用专用的通讯伺服,整体造价贵了N多,但也只是理论上行得通,安川的人也没做过这种机器,再有,他们只能做一种功能,后面的两种功能也没底。 我这边也跟客户讲, 实在不行就退货吧,咱也拖了他几个月了,实在不好意思,让他自己选择,国外工程师倒是说根据我们讨论的思路,他是可以完成的,但需要时间,至少半个月来修程序。 到了8月下旬,本来都在谈 退款退货的事了,我跟客户又详细谈了一次, 大家彼此都再给对方一次机会,不行就拉倒,客户同意了。 9月2号提前订了高铁票先到客户那边等着,因为马上就9.3阅兵,票都没有了,到了客户那边等了2天半,国外的程序总算来了,一下载进去,开动机器,速度慢慢从5米、10米、15米、25米、40米...一听机器声音,有戏了,把机器停一下一看效果,不错啊,虽然并没到0.2mm的精度,至少速度上去了。偶的的神啊,苍天啊,大地啊,老夫几个月的等待总算没白费啊,真TM的虐心。 这不为赚不赚钱了,就想把事情做好,给客户这几个月的等候一个交代,大家都不容易,经过一天的微调总算在50米/分钟时精度 在 ±0.15mm左右,非常个别的 在0.2mm

 写了这么多, 感谢各位看官,咱来详细描述一下思路:  1)首先在底料的拉料电机上安装了一个编码器,将编码器的信号输送给贴标头的驱动器(我这个驱动器是带控制的,可以对它进行编程)作为同步跟随信号; 2)在底料上装了一个 响应速度 50us 的传感器,检测两次上升沿到来是时间,根据运算,得出当前标签的实际长度L1;3)同时在贴标头上也装了一个 响应速度 50us 的传感器,检测两次上升沿到来是时间,根据运算,得出当前标签的实际长度L2 ; 4)实时比对 L2-L1的差值ΔL, 利用延时当两个标签重合在一起的时候通过调整贴标头电机来消除ΔL

 今天先写到这,下次有时间再描述补标。

网友A:
不错,精彩,不过还是没弄懂为什么原本达不到的现在就达到了,只是用了老外的程序?

网友B:
顶一个,期待下文。亲身调试和维修经验都值得借鉴和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东西都是老外的, 之前标准的贴标 已经做成模块化了,但标准的模式电机会有频繁启、停 的动作,这样响应时间不够, 后来的模式是电机一直转, 在同步跟随的情况下做调整,这样时间就足够了

网友C:
思路很重要。

网友D:
能把问题解决了就好了,也当是一个突破,楼主的收获是蛮不错的。期待再次分享

网友E:
50m/min的速度很快了
楼主只负责调试?

网友F:
向楼主学习帖标机

网友F:
楼主这速度,是我做的帖标机速度的3倍左右。不过我们做的帖标机对误差要求没多高

网友G:
贴标机和我厂里的一台一样,感觉都是大同小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得没错,但这种东西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玩过,包括国外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咱是销售出身, 编程真不会,但知道怎么样能实现功能,何况这个项目的难度太大,老外的开发工程师都做了这么久,我能准确告诉他思路办法就很不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估计你们用那贴标机随便找一家做贴标机工厂都能做出来,呵呵, 精度控制在+/-1mm你们就完全接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台 也和这台结构类似?  上图来看看,我很感兴趣呢,这种应用在国内很少见的,  这个用户找了国内很多做贴标机的,都不敢接这活,结果还遇到一个从来没做过贴标机的接了,虽然折腾了好几个月还算弄出来了,效果还很理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台 也和这台结构类似?  上图来看看,我很感兴趣呢,这种应用在国内很少见的,  这个用户找了国内很多做贴标机的,都不敢接这活,结果还遇到一个从来没做过贴标机的接了,虽然折腾了好几个月还算弄出来了,效果还很理想
好的,有空拍来给你看看,广东货

网友H:
有的时候,性能提高一点点,就会提高许多难度。

网友I:
有压力才有动力,当然,前提还是要有钱可赚。
设备是全进口的?还是国外的总公司设计,国内的分公司代工而已?对于时间与精度有要求的,一般都是量非常大的贴标行业吧。

网友J:
还要考虑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很系统的设计了,思路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哥们 说了句实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系统是进口的, 机械是国内客户做的。 你说到点子上了,终端用户确实是标签用量很大的,早些时候用户没找到高精度的贴标机 两层标贴完以后才模切一道, 现在精度控制在0.2mm以下就可以省掉后道模切了,生产成本和效率都将大大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台 也和这台结构类似?  上图来看看,我很感兴趣呢,这种应用在国内很少见的,  这个用户找了国内很多做贴标机的,都不敢接这活,结果还遇到一个从来没做过贴标机的接了,虽然折腾了好几个月还算弄出来了,效果还很理想
好的,有空拍来给你看看,广东货

先谢了。表情   我就在深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你们用那贴标机随便找一家做贴标机工厂都能做出来,呵呵, 精度控制在+/-1mm你们就完全接受了

嗯,主要是工艺要求和软件管理,控制上要求不高

网友K:
楼主技术控呀,真心佩服

网友L:
非常非常好的案例

网友M:
我觉得西门子一款同步控制器应该完全可以胜任 SIMOTION D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西门子一款同步控制器应该完全可以胜任 SIMOTION D

咱没用过,不发表言论。
现在写出了的是一种模式,后续还有两种模式,都是对位贴, 如果用了西门子的同步控制器电机如何选择?要求电机不能震荡

网友N:
跟我们之前做的一台结构上好像

网友O:
我公司产的贴标机速度差不多在32米左右,精度会在0.1MM,在现场使用客户有时候会达到35M/分钟,但是在往上就会出现触发信号不准,多出标等现象,当然,和设备的整体钢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司用的是三菱J3S-40B伺服做出标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出标停标用欧姆龙NA系列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公司产的贴标机速度差不多在32米左右,精度会在0.1MM,在现场使用客户有时候会达到35M/分钟,但是在往上就会出现触发信号不准,多出标等现象,当然,和设备的整体钢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司用的是三菱J3S-40B伺服做出标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出标停标用欧姆龙NA系列光纤

你们的贴标机也是用于同样尺寸的标签标上贴标吗?如果是,那就不错了。  如果是产品上贴标,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产品上贴标的贴标机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不可能在3mm左右,难度在此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公司产的贴标机速度差不多在32米左右,精度会在0.1MM,在现场使用客户有时候会达到35M/分钟,但是在往上就会出现触发信号不准,多出标等现象,当然,和设备的整体钢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司用的是三菱J3S-40B伺服做出标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出标停标用欧姆龙NA系列光纤

你们的贴标机也是用于同样尺寸的标签标上贴标吗?如果是,那就不错了。  如果是产品上贴标,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产品上贴标的贴标机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不可能在3mm左右,难度在此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设备,我司产的和你确实不一样,我司贴标机是贴在产品上的,产品间距8mm,在调试的时候我是注意出标距离的,和你是有差别,你那产品应该是双层标纸贴标吧

网友O:
我是检测标纸间空隙停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公司产的贴标机速度差不多在32米左右,精度会在0.1MM,在现场使用客户有时候会达到35M/分钟,但是在往上就会出现触发信号不准,多出标等现象,当然,和设备的整体钢性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司用的是三菱J3S-40B伺服做出标电机,速度控制模式,出标停标用欧姆龙NA系列光纤

你们的贴标机也是用于同样尺寸的标签标上贴标吗?如果是,那就不错了。  如果是产品上贴标,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产品上贴标的贴标机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间隙不可能在3mm左右,难度在此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设备,我司产的和你确实不一样,我司贴标机是贴在产品上的,产品间距8mm,在调试的时候我是注意出标距离的,和你是有差别,你那产品应该是双层标纸贴标吧

贴在产品上的贴标机和这个不是一个类型,你的产品间距是8mm, (产品长度+间隙 )-(标签+标签间隙)应该都大于25mm了吧? 如果是,那用传统贴标模式是OK的。

我最后一张图片就是两张标签贴在一起的效果。

网友P:
不容易啊 每一个调试案例都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