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6):
     我是一名初学者,最近正在练习用基本指令编程,我用基本指令编了个星三角控制程序,写入PLC后能运行,但看到好多资料上编程时都用了主控指令,不知道用主控和不用有什么区别?哪种好些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用MOV指令简单方便

网友B:
应当是 用主控指令也可以吧。

网友C:
用不用都可以实现

网友D:
个人编程习惯不同,用不用都可以,只要功能实现了就行

网友E:
多种指令都可实现,看自己学习及喜好哈。

网友F:
为了学习,你练习下又何妨?
为了实际应用,能够达到目的就好。

网友G: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和思路,所以对于同一控制要求的程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编程思路,最终是以能够实现控制功能为原则,同时又使程序简短为最好。

网友G:
下面是几种不同的程序,都是实现Y-△降压启动的,你参照一下:

网友G:
你觉的哪一种思路好呢?

网友H:
编程思路而已

楼主:
      多谢各位啦!

网友I:
这个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