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5KW变频器,用10A模块会烧吗?

楼主(2015-10-16):
一台220V/1.5KW变频器,驱动和模块烧坏,原模块为7MBR20SA060,20A600V,因为某些原因,换用一块7MBR10SA120模块,10A1200V,变频器输出电流为7A,现模块是10A,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坏掉,各位老师傅发表点意见。

网友A:
很容易烧坏。

网友B:
结合中国国情,我有时候也是这样选择的…

网友C:
短路了100A也要烧掉

网友D:
有些变频器制造商都在这么做。

网友E:
说不好啊

网友F:
这个说不好,看负载情况了。

网友G:
最好换成20A的,如果临时用下那另当别论。

网友H:
呵呵;20A变成10A,这也缩水太厉害了吧;
当0.75KW还凑和;

网友I:
堵转就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