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今天偶有发现 几个配电柜的总空开的电流  小于下级开关电流的总和  这样配正常吗  比如 一个配电柜 总开水250A  下级开关配了两个160A的 断路器  还有几个40A的  这样的话 160+160+40=360   这个值要远远大于 250A   可是设备还是在用  谁能说一下 这样配电对吗  还是这里面还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A:
这样配是没问题,你要考虑有没有同时使用因数,同时启动机率等

网友B:
只要各开关选择正确,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是同时使用就不可以

网友D:
分开关额定电流的总和大于总开关额定电流还是可以用的,因为各分开关几乎不会同时达到各自的额定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如果同时都使用了呢   这是不是还是存在这样过流跳闸的隐患

网友E:
这样很正常的,见过不少了,现在电箱电柜这样做的很多,一般底下空开带的设备,很少有全部满负荷的,当然要是底下空开全满负荷,总空开还是会跳的

网友F:
很正常,一般配电箱都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G:
一般的选型依据,都是按照终端负载的功率来进行选型的,而不是按照总开关带分开关的数量来进行平局分配容量的。
还有一般的配电箱,需要进行预留备用开关,所以备用开关是用来应急的,不能算上。

网友H:
下级的空开不是都同时用吧。

网友I:
呵呵 没什么问题的 你看看其他的电柜 都差不多的!

网友J:
这样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K:
这样配电没问题的,下级主要是考虑启动瞬时。

网友L:
赞同楼主6的说法。

网友M:
要计算的,一般也不会真的就按照满负荷来选了,要放大的。

网友N:
我做的电箱都是这样的.

网友O:
这要考虑现有的负载用电量,以及以后会不会增加负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在实际当中,有不少把开关配的大大的,实际负载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当事人的个人想法,并没有真正考虑一下负载大小。

网友P:
看控制要求,一般要求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P:
兄台 这么早啊  !!!

网友Q:
而且下级空开由于负载不同可能还会适当配大一点的情况

网友R:
不同时工作也是没啥问题的,但单路不能大于总开关的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