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脉冲数量

楼主(2015-10-16):
伺服同步轮加皮带传动的情况下,假设我想转让负载转90度,需要多少个脉冲?怎么计算的。走10cm又需要多少脉冲?这些都是怎么计算来的,还有各位同行你们公司电机的选型是机械还电气选的啊?

网友A:
伺服说明书都有说,主要调电子齿轮参数

网友B:
同步轮的话 是根据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来算,假如电机转一圈要3600个脉冲你要转90度就需要900个脉冲,此时脉冲当量0.1度,实际伺服电机分辨率很高,,几十万到两百万不等,上机位一般达不到那么高的脉冲频率,所以有齿轮比。
走10cm就要看你丝杆螺距还有减速比了

网友B:
是电气选型,但是要和机械工程师沟通,达到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