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一台立式机床的立式主轴伺服控制系统,在没有任何人为操作情况下,突然上升,急停不管用,上升限位不管用,直到拉下电源总开关才使其停止,直接将光栅尺拉断。

应用的是时光科技3.7KW伺服系统。

直到现在,很多热心坛友也包括产品技术指导分析导致伺服驱动器误动作的原因很多箭指电磁干扰,受到启示近日也积极查询了一些有关伺服干扰方面的资料。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从而导致其误动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无接地,或者接地不牢靠,编码器线距离动力线过近或线路破损;使用电焊机等易冲击电源的设备也会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

我很想知道的是,振动和强烈的弧光,特别是强烈的弧光会不会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呢?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具体介绍下机床情况:品牌型号,系统型号,有图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B:
考虑是否有干扰,急停设计的也不合理。

网友C:
按照机器人的设计急停是伺服系统断电的 ,有个系统上电按钮
限位分系统限位和伺服限位

网友D:
估计是设计缺陷来的!

楼主:
检测急停按钮和上升限位都完好,伺服输入升降信号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戏剧性的是,盘动升降丝杠使磨头降到合适位置,给机床上电,给伺服上电,结果没有像预料地那样磨头上电就会莫名其妙地上升,相反一切正常。

楼主:
伺服在没有给运行 指令的情况下,有没有自行运行 的可能,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呢?

网友E:
应该是设计时候有漏洞吧

楼主:
早上联系了时光的技术人员,据他讲,以前出现过编码器插头松懈导致伺服误动作的情形,当然他还说,干扰有时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这两种情况,我想我都注意到了。插头位于不经常扯动的地方,并无松懈情况,那么干扰会吗?应该不会吧,机床车间,编码器线都是屏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上联系了时光的技术人员,据他讲,以前出现过编码器插头松懈导致伺服误动作的情形,当然他还说,干扰有时也会导致这种故障。
这两种情况,我想我都注意到了。插头位于不经常扯动的地方,并无松懈情况,那么干扰会吗?应该不会吧,机床车间,编码器线都是屏蔽的。
我觉得基本上是干扰导致,我这边处理过几次没有信号电机在转,0V接地后就好了。

网友G:
急停不断使能那是因为你的急停没有接到数控系统专门接口上,既然都用到光栅尺了,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系统呢?
为什么会动呢?可能是位置环出问题了,编码器的数据不正常。

楼主:
同时坏的还有主电机的接触器,140A的交流接触器的接线端子,在一次启动主电机的时候偶尔发现其灭弧罩附近有弧光窜出,才发现其已经烧得不成样子,压接端子与线头几乎熔成一块了。关键是它距离伺服控制器太近了,使我就不能不怀疑是接触器的弧光干扰造成伺服控制器的误动作,不知我的怀疑是否有道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近日查询了一些有关伺服干扰方面的资料 ,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从而导致其误动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接地,或者接地不牢靠,编码器线距离动力线过近或线路破损。使用电焊机等易冲击电源的设备也会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

那么振动和弧光会不会对伺服驱动器产生干扰呢?

网友H(2016-01-19):
只能说还好这样出问题。。。系统设计的就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