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我这有台三菱fxln,第一次写进程序后试机,发现程序有点小问题,后来就重新修改再上传,但上传后三菱只认我第一次写的程序,后面修改的根本不值行。我在线监控看到了我修改的程序是工作的,但没被值行。然后我又新建一个工程,按照第二次修改的程序重写,再上传就可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我第一次只写D8037后来在原来的程序上加了个D8038但没被值行

网友A:
软件重启,PLC断电再送电试试

楼主:
我试过好多次都不行

网友B:
直接下载空白的程序进去清空,然后再重新下载你修改好了之后的程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上传别的程序,然后在换回来都不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我刚上传了程序图片,要不您帮我看看

网友D:
为什么要用D8037 D8038 ?

网友D:
回贴都很快,但没有一个人找到症结;
楼主自己对最基本的指令也没有好好的理解;
1、对于FX1N,D8000以后的寄存器属于特殊区,不要当普通寄存器使用,当然,D8037 8038三菱并没有指出是何种用处;
2、对于最基本的二进制MUL运算,就算你用的是16位,那么结果也是32位,也就是MUL D202 K35 D8037的运算已经把D8038占用了;
3、MUL D201 K35 D8038就更不对了,D8038已经被占用,同时结果又会写入D8039,D8039是什么用处自己查手册吧;
4、改成普通的D200  D202就行了;

楼主:
那为什么我新建工程重写又可以了呢?

网友E:
告诉你楼猪:你的PLC是假冒伪劣,就此而已!
俺在港版、台版等PLC遇到N多次,格式化PLC重写就行了

网友F:
你确定是下载程序还是上传程序?

网友E:
三菱1N的因为早已经停产,而且三菱1N好像也是假冒产品最多的

网友G:
楼主的PLC是山上下来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