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T的问题

楼主(2015-10-17):
各位
请教个小问题.我用Gx仿真模拟时.为什么有时定时器时间到了会不动作,见附件.还有T250
不是积算定时器吗.为什么我在时间到前断开X0 T250会复位.时间不累积

网友A:
太粗心了,你用错了T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错误的请况下.X0通断.T250计时也应该累积啊.但是比如3秒我断开后'T250就复位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B:
仿真的是哪个型号,看该型号的T250是不是积算型定时器;或者,软件版本是否支持该仿真。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同系列型号是不一样的,用FX3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