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我这有一台三肯变频器上电报OCPN 故障    不能复位   恢复出厂值还是不能复位  请求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看有问题。什么型号?,多大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的回复  三肯变频器型号VM05-11K  11KW    上电报OCPN 故障

网友B:
1楼分析的正确。

网友C:
电流传感器坏了。你量下就知道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先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输出脚,记得可能是5V。若两只电压不一样,肯定有一只是坏掉了。如是,建议同时换掉两只,因为另一只离坏掉也不远了。
另外一楼说得也好,若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正常,也不排除后级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我查查看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主板,或者主板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主板,或者主板数据。
同意换主板试试。

网友G:
上电报OCPN,换掉电流传感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H:
是否可以拔掉电流互感器再确定下故障来源

网友I(2024-10-16):
我是把霍尔PAE4574V2PP12电路板上两个11K贴片电阻换了 就不再报OCP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