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受控

楼主(2015-10-17):
公司去年做的项目,用的步科的PLC和触摸屏,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现在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步进电机在找参考点的时候,碰到限位反转后步进电机不停的往回走,我程序和触摸屏都重新写过程序了,还是不行,求指导

网友A:
有没有找到参考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找原点的时候它不停,往回走到头也没找到,系统运行一年后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用的什么指令或是程序?那原点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先检查原点信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点信号不应该有问题,两个步进分别各种找参考点,用一个PLC控制,两个限位开关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那用个单独的回原点程序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源程序好像没这个功能,我在想是不是步进反转找原点点的时候PLC没法记忆住原点限位动作时的位置信息

网友D:
给步进的运行信号还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他是直接调用PLC自带的指令,在反转找原点的时候他是一只在计数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还是程序问题,看看到原点怎么把这信号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那样就比较奇怪了,程序运行了块一年了,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听纠结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原点检测信号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原点检测信号?表示不明白。我用的是一个限位开关,上面接的是DC24V,距离PLC的话大概有3M左右的样子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手扮看看,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E:
可能驱动器与PLC通信的准备信号(RDY)断了,试试把驱动器RDY信号线短接0v.

网友F:
是不是原点限位没有脱开?

网友G:
如果是伺服电机就考虑下别的,步进电机还是检查下程序和原点的物理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就是程序和硬件接点同时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