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机床是龙门加工中心,系统是FANUC 18i-MB,电器柜有2个伺服放大器模块,其中有1个模块带风扇,另一个模块只是扇热片,现在扇热片的模块报警1,同时机床控制面板显示报警444,608:冷却风扇故障,    按说明书,LED显示1:是说伺服放大器内部风机停止运转,但是显示报警信号的模块,却没有散热风扇。   同时想问问系统中能否通过修改参数,来屏蔽风扇的检测信号,

网友A:
0i-A、B的你要把黄色的外壳拆开才能看到。0i-C及以后的直接可以把风扇及安装固定架一齐拔下来。风扇就在模块上部中间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那我这个算是B系列的吧 我这个放大器模块是A06B-6114-H105,背面是扇热片,不像另一只背面直接有风扇,你意思是要拆开来外壳,  风扇还在内部线路板上? 因为我没拆过,不晓得里面结构

网友A:
要先把模块从设备上拆下来,两边有固定螺丝,前面板两边有挂钩。
你说的后面有风扇那是给功率模块散热的,内部主板上靠近上面还有一个小风扇。

网友B:
拆开PLC就可以找到,我以前修过